请问cam350钻孔文件中槽孔与普通孔怎样分刀?

楼主(2022-06-21):
请问cam350钻孔文件中槽孔与普通孔怎样分刀?

网友:
如果刀是一样大的可以先将槽空移动到新的一层,然后将槽空的大小加大0.01mm然后移动到原来的层既可区分开来。

网友:
槽孔长≥孔径1.5倍可以用较快的参数,≤1.5倍比较慢的参数!一般情况这样的!

网友:
做在一起就可以,钻孔机床的系统会自己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