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22-06-21):
单片机技术已经普及到我们生活,工作,科研,各个领域,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技术,本文将介绍一种基于单片机保温箱的温控系统研究,本恒温箱属于多功能多用途,可以设置上下控制温度,当温度不在设置范围内时,可以驱动相应的负载工作,同时声光报警。

随着现代工农业技术的发展及人们对生活环境要求的提高,人们也迫切需要检测与控制温度。本文通过采用继电器作为温度的主要控制元件,它可以直接驱动2500W功率的负载,可以应用于家庭、小型工厂等小电量用电设备,亦可以用继电器来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圈等,就可以实现对大功率负载的控制,应用十分广泛。采用蜂鸣器作为电声元件的报警,LED发光指示相应的加热或制冷工作。这种保温箱的温控系统结构简单,可操作性强,应用广泛。工作时,温度控制范围为上下限之间,当前环境温度若超过设定的临界温度,由单片机发出控制和报警信号,从而负载控制温度的变化。
基于单片机保温箱的温控系统大部分使用是在实验室、工业、医药、农业中。在实验室中特别是生物实验室,我们为了得到更加准确的实验数据,对于恒温实验环境要求严格。所以针对实验室来说,恒温箱的作用显得相当重要。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我们对于恒温箱的要求也相对更加严格,比如产品的热处理、冷处理等,直接影响着产品的质量。在医药方面医用恒温箱主要用于药品和试剂的储存、运输,疫苗、血液的冷藏保温,透析液的加温、生理盐水的加温等。 由以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恒温箱的重要作用。在农业温室大棚中,温控系统对于农作物的生长至关重要,对于农业方面,以至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温控系统永远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主要实现:实时温度测量及显示,超出温度范围相应的继电器工作,继电器可以驱动相应的加热或制冷负载,上下限温度可通过按键设定等功能。
本保温箱的温控系统研究是基于51单片机及温度传感器DS18B20来设计的,温度测量范围0到99.9摄氏度,精度为0.1摄氏度,可见测量温度的范围广,精度高的特点。可设置上下限温度,默认上限温度为38℃、默认下限温度为5℃(通过程序可以更改上下限初始值)。报警值可设置范围:最低上限报警值等于当前下限报警值,最高下限报警值等于当前上限报警值。将下限报警值调为0时为关闭下限报警功能。开启相应的继电器工作时,有指示灯可以指示相应的加热和制冷。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 <reg51.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 #define LCD1602 P0
  • sbit SET=P3^1;                            //定义调整键
  • sbit DEC=P3^2;                            //定义减少键
  • sbit ADD=P3^3;                            //定义增加键
  • sbit BUZZ=P3^6;                            //定义蜂鸣器
  • sbit ALAM=P1^2;                                //定义灯光报警
  • sbit ALAM1=P1^4;
  • sbit DQ=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 sbit RS = P2^7;
  • sbit EN = P2^6;
  • bit shanshuo_st;                            //闪烁间隔标志
  • bit beep_st;                                     //蜂鸣器间隔标志
  • uchar x=0;                                      //计数器
  • uchar code tab1[]={"Now Tem:   .  C "};
  • uchar code tab2[]={"TH:   C  TL:   C"};
  • uint c;
  • uchar Mode=0;                             //状态标志
  • signed char TH=40;                  //上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40
  • signed char TL=10;                   //下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10
  • //============================================================================================
  • //====================================DS18B20=================================================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
  •   while(num--) ;
  • }
  •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
  •         uint x,y;
  •         for(x=xms;x>0;x--)
  •          for(y=110;y>0;y--);
  • }
  • /*****初始化DS18B20*****/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
  •   unsigned char x=0;
  •   DQ = 1;         //DQ复位
  •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   DQ = 1;         //拉高总线
  •   Delay_DS18B20(14);
  •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   Delay_DS18B20(20);
  • }
  •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
  •   unsigned char i=0;
  •   unsigned char dat = 0;
  •   for (i=8;i>0;i--)
  •   {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     dat>>=1;
  •     DQ = 1;     // 给脉冲信号
  •     if(DQ)
  •     dat|=0x80;
  •     Delay_DS18B20(4);
  •   }
  •   return(dat);
  • }
  • /*****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
  •   unsigned char i=0;
  •   for (i=8; i>0; i--)
  •   {
  •     DQ = 0;
  •     DQ = dat&0x01;
  •     Delay_DS18B20(5);
  •     DQ = 1;
  •     dat>>=1;
  •   }
  • }
  • /*****读取温度*****/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
  •   unsigned char a=0;
  •   unsigned char b=0;
  •   unsigned int t=0;
  •   float tt=0;
  •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   t=b;
  •   t<<=8;
  •   t=t|a;
  •   tt=t*0.0625;
  • //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   t= tt*10+0.5;
  •   return(t);
  • }
  • /*****读取温度*****/
  • void check_wendu(void)
  • {
  •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         if(c>1200)
  •         c=1200;
  • }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 //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         LCD1602=com;//送入数据
  •         delay(1);
  •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         delay(1);
  •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 //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         LCD1602=dat;//送入数据
  •         delay(1);
  •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         delay(1);
  •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
  • void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
  •         uchar a;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         write_1602com(0x80);//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         for(a=0;a<16;a++)
  •         {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                 delay(3);
  •         }
  •         write_1602com(0x80+0x40);//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         for(a=0;a<16;a++)
  •         {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                 delay(3);
  •         }
  • }
  • void display()
  • {
  •         if(Mode==0)
  •         {
  •                 write_1602com(0x80+8);
  •                 write_1602dat(c/1000+0x30);
  •                 write_1602dat((c%1000)/100+0x30);
  •                 write_1602dat(((c%1000)%100)/10+0x30);
  •                 write_1602com(0x80+12);
  •                 write_1602dat(((c%1000)%100)%10+0x30);
  •                 write_1602com(0x80+13);
  •                 write_1602dat(0xdf);
  •                 write_1602com(0x80+0x40+3);
  •                 write_1602dat(TH/10+0x30);
  •                 write_1602dat(TH%10+0x30);
  •                 write_1602dat(0xdf);
  •                 write_1602com(0x80+0x40+12);
  •                 write_1602dat(TL/10+0x30);
  •                 write_1602dat(TL%10+0x30);
  •                 write_1602dat(0xdf);
  •         }
  • }
  • //=====================================================================================
  • /*****初始化定时器0*****/
  • void InitTimer(void)
  • {
  •         TMOD=0x1;
  •         TH0=0x3c;
  •         TL0=0xb0;     //50ms(晶振12M)
  •         EA=1;      //全局中断开关
  •         TR0=1;
  •         ET0=1;      //开启定时器0
  • }
  • void KEY()
  • {
  •                         //功能键
  •         if(SET==0)
  •         {
  •                 BUZZ=0;
  •                 delay(10);
  •                 if(SET==0)
  •                 {
  •                         Mode++;
  •                         if(Mode==3)
  •                         Mode=0;
  •                         BUZZ=1;
  •                 }
  •                 while(SET==0)
  •                 {
  •                         if(Mode==0)
  •                                 {
  •                                 //        write_1602com(0x80+0x40+6);
  •                                         write_1602com(0x0c);
  •                                 }
  •                         else if(Mode==1)
  •                                 {
  •                                         write_1602com(0x80+0x40+4);
  •                                         write_1602com(0x0f);
  •                                 }
  •                         else
  •                                 {
  •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                                         write_1602com(0x0f);
  •                                 }
  •                 }
  •         }
  •         //增加
  •         if(ADD==0&&Mode==1)
  •         {
  •                 BUZZ=0;
  •                 delay(10);
  •                 if(ADD==0)
  •                 {
  •                         TH++;
  •                         if(TH>=99)
  •                         TH=99;
  •                         write_1602com(0x80+0x40+3);
  •                         write_1602dat(TH/10+0x30);
  •                         write_1602dat(TH%10+0x30);
  •                         write_1602com(0x80+0x40+4);
  •                         BUZZ=1;
  •                 }
  •                 while(ADD==0);
  •         }
  •         //减少
  •         if(DEC==0&&Mode==1)
  •         {
  •                 BUZZ=0;
  •                 delay(10);
  •                 if(DEC==0)
  •                 {
  •                         TH--;
  •                         if(TH==TL)
  •                         TH=TL+1;
  •                         write_1602com(0x80+0x40+3);
  •                         write_1602dat(TH/10+0x30);
  •                         write_1602dat(TH%10+0x30);
  •                         write_1602com(0x80+0x40+4);
  •                         BUZZ=1;
  •                 }
  •                 while(DEC==0);
  •         }
  •         if(ADD==0&&Mode==2)
  •         {
  •                 BUZZ=0;
  •                 delay(10);
  •                 if(ADD==0)
  •                 {
  •                         TL++;
  •                         if(TL==TH)
  •                         TL=TH-1;
  •                         write_1602com(0x80+0x40+12);
  •                         write_1602dat(TL/10+0x30);
  •                         write_1602dat(TL%10+0x30);
  •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                         BUZZ=1;
  •                 }
  •                 while(ADD==0);
  •         }
  •         //减少
  •         if(DEC==0&&Mode==2)
  •         {
  •                 BUZZ=0;
  •                 delay(10);
  •                 if(DEC==0)
  •                 {
  •                         TL--;
  •                         if(TL<=0)
  •                         TL=0;
  •                         write_1602com(0x80+0x40+12);
  •                         write_1602dat(TL/10+0x30);
  •                         write_1602dat(TL%10+0x30);
  •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                         BUZZ=1;
  •                 }
  •                 while(DEC==0);
  •         }
  • }
  • /*****报警子程序*****/
  • void AlARM()
  • {
  •         if(x>=10){beep_st=~beep_st;x=0;}
  •         if(Mode==0)
  •         {
  •                 if((c/10)>=TH)
  •                 {
  •                         ALAM=0;
  •                         ALAM1=1;
  •                         if(beep_st==1)
  •                         BUZZ=0;
  •                         else
  •                         BUZZ=1;
  •                 }
  •                 else if((c/10)<TL)
  •                 {
  •                         ALAM1=0;
  •                         ALAM=1;
  •                         if(beep_st==1)
  •                         BUZZ=0;
  •                         else
  •                         BUZZ=1;
  •                 }
  •                 else
  •                 {
  •                         BUZZ=1;
  •                         ALAM=1;
  •                         ALAM1=1;
  •                 }
  •         }
  •         else
  •         {
  •                 BUZZ=1;
  •                 ALAM=1;
  •                 ALAM1=1;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
  •         uint z;
  •         delay(1);
  •         lcd_init();
  •         delay(1);
  •         Init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         for(z=0;z<100;z++)
  •         {
  •                 check_wendu();
  •                 delay(1);
  •         }
  •         while(1)
  •         {
  •                 display();
  •                 KEY();
  •                 Alarm();
  •                 check_wendu();
  •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
  • TH0=0x3c;
  • TL0=0xb0;
  • x++;
  • }

网友:
非常好 有借鉴意义,提供程序的流程图就更好了。

网友:
请问这个能用到电烤箱里面去吗

网友:
非常感谢,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