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正负极怎么区分?

楼主(2022-06-21):
    电解电容正负极怎么区分?

网友:
    电解电容外面有一条很粗的白线,白线里面有一行负号,那边的一级就是负极。另一边就是正极。

网友:
    用表测时,按容量选档位。4700pf左右用10k档容量再小用表就很难测了。方法是两表笔分别接触两电极,每次测时先把电容器放电。电阻大的那次黑笔接的那一极是正极。

网友:
    1、外观判断 标记了与电容表面不同颜色的一端为负极,反之为正极
2、万用表电阻档判断 将电阻档的两根表笔与电容两端相连,阻值会由小到大显示,最后趋于无穷大。 将表笔反过来再测量一次,阻值会由小到大显示,最后趋于无穷大。 阻值增加较快的那次测量,正表笔指示为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