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怎样正确的进行选型?

楼主(2022-06-21):
    MOS管怎样正确的进行选型?

网友:
    明确采用的mos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在典型的功率应用中,当一个mos管接地,而负载连接到干线电压上时,该mos管就构成了低压侧开关,应采用N沟道mos管;当mos管连接到总线及负载接地时,就要用高压侧开关,通常采用P沟道mos管。

网友:
    确定所需的额定电压,或者器件所能承受的电压。额定电压越大,器件的成本就越高。额定电压应当大于干线电压或总线电压,这样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使mos管不会失效。飞虹厂家提醒,mos管能承受的电压会随温度而变化,因此设计人员必须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测试电压的变化范围。

网友:
    确定额定电流。视电路结构而定,该额定电流应是在负载所有情况下能够承受的电流。与电压的情况相似,设计人员必须确保所选的mos管能承受这个额定电流,即使在系统产生尖峰电流时,两个考虑的电流情况是连续模式和脉冲尖峰。

网友:
    计算导通损耗。在实际情况下,mos管并不是理想的器件,因为在导电过程中会有电能损耗,这称之为导通损耗。mos管在"导通"时就像一个可变电阻,并随温度而显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