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仿超宽带天线时为什么纹波很大?

楼主(2022-06-21):
    在仿超宽带天线时,发现天线的时域输出信号纹波非常大,并且S参数的纹波也非常大,也不知道这个结果可不可信?

网友:
    纹波很大,波动很大,说明你的结构具有多个谐振点,和时间信号有关系,对于这样的s参数,只需要做一个AR滤波就可以使S参数平滑了,你可以试试看
为获取比较平缓的S参数,可以利用AR滤波器对结果进行修正ResultsàTime signal calculatonsà AR filter for port signals

网友:
    是回溯滤波,你可以查看下在线帮助里的先关介绍

网友:
    不知道是哪种波纹,适当地提高计算精度或许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