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N11系统安装软ALLEGRO问题

楼主(2022-06-21):
    请问WIN11的系统可以安装allegro软件么?如果可以,安装有什么注意事项? 补丁是否要安装最新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安装,不过使用时要删除自带的微软输入法。

网友:
    16.6可以安装,但那个破解大师用了没效果,不知道咋回事,无奈返回WIN10,12代大小核CPU 尴尬

网友:
    没任何问题,我现在用的就是w11的22621版本,系统自带的输入法也不冲突,只能说w11的自动窗口功能太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