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静态时序分析是在什么时候做的?

楼主(2022-06-21):
    FPGA的静态时序分析是在什么时候做的?

网友:
    静态时序分析可以在逻辑综合、布局布线等步骤后进行,FPGA EDA工具在布局布线完成后给出STA结果。

网友:
    静态变量的类型关键字是static。 静态变量当然是属于静态存储方式,但是属于静态存储方式的量不一定就是静态变量, 例如外部变量虽属于静态存储方式,但不一定是静态变量,必须由 static加以定义后才能成为静态外部变量,或称静态全局变量。

网友:
    对于自动变量,它属于动态存储方式。 但是也可以用static定义它为静态自动变量,或称静态局部变量,从而成为静态存储方式。 由此看来,一个变量可由static进行再说明,并改变其原有的存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