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MOS管的跨导值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6-21):
电路中MOS管的跨导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
漏极电流变化量与栅源电压变化量的比值,叫做跨导。

网友:
跨导值越大,意味着可以用更小的栅源电压控制漏极电流发生更大的变化,意味着放大作用更大。跨导和漏极电阻的乘积,等于共源放大器的空载电压放大倍数(空载电压增益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