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2的UART0通讯老是容易出错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2-06-21):
通讯老是容易出错, 怎么回事啊, 是按照大家的例题弄的,只有加了一段延时的时间发送才正确, 是怎么回事??? 而且复位后都运行不了??
#include <Lpc214x.H>
#define fosc 12000000
#define fcclk fosc*5
#define FPClk fcclk/4

void delay(long i )
{ int j=0,k=0;
for (j=0;j<i;j++);
for (k=0;k<i;k++);
}

int main()
{ unsigned int uartdiv=0;

char str=0x23;
PINSEL0=0X05;
U0LCR=0X83;
uartdiv=fpclk/(16*19200);
U0DLM=(char)(uartdiv/256);
U0DLL=(char)(uartdiv%256);
U0LCR=0X03;
while(1)

U0THR=str;
while (U0LSR!=0X60) ;

delay(1000000); // 不加它发数据就出错,

}

网友:
使用中断的方式试试效果呢
你这个程序只是在接收吗

网友:
delay(1000000);  是每发一个字符后的延时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