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是丢失还是漏烧怎么查出来?

楼主(2022-06-21):
    单片机程序是丢失还是漏烧怎么查出来?

网友:
      USB转串口是需要驱动的,你要看下你的驱动有没有装。然后看下你的USB转串口线是不是好的。然后继续下面的步骤。
    1、首先你先要检查你焊的板子的最小系统有没有问题,最小系统包括单片机有没有坏掉,晶振,复位电阻有没有连接好,两个电容有没有焊接好。如果检查一切都OK,则进入第2步。
确认的COM口有没有和电脑的COM口是对应的,然后串口出来的线连接有没有问题:电脑的“接收”接单片机的“发送”,电脑COM的“发送”接单片机的“接收”,电脑的“地”接单片机的“地”。
检查下的电平转换ICMAX232看看电平转换IC有没有坏。如果上述一切正常就看单片机供电是不是正常的看你的单片机是5V供电还是多少。如果一切正常则应该可以烧入。

网友:
    测下电源和地,写个然后I/O全为高的程序

网友:
    首先要确定烧录线是否连接正常,要是用USB转串口线,在STC-ISP软件上要有一个虚拟的串口。
    晶振电压为5V,是指接晶振的两个脚的电压吗?如果真是的话,那是不正常的,就换一片再测试下,再烧录一下吗,就知道是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