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选择多个元件,orcad怎么导出标号txt

楼主(2022-06-21):
我在allegro已经摆放全部元件了的,然后我现在想选择多个元件。然后我要选择的那多个元件就是一页原理图的元件,其他页的原理图元件不选择这样子。
不知道能看懂我说的意思没。别和我说那个在原理图新建属性(new property)了,
我现在主要是移动原理图某一页的所有元件

网友:
Capture -> options -> peferences -> miscellaneous
勾选 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
PS:好像 Cadence 安装完默认就是选了的
在 Allegro 中, 执行 move 命令 ,不要先任何元件, 切换到 capture 选中 需要的器件,当然可以用鼠标一括把整页的元件选上,然后再切换回 allegro ,这样在 allegro 中已经 选上了,可以移动了。

网友:
    当然你要确保这份原理图的网表和PCB已经关联了,否则也没效果的。

网友:
    一楼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