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如何控制电路中电流大小?

楼主(2022-06-21):
IGBT如何控制电路中电流大小?

网友:
控制IGBT栅极的脉冲的占空比,就可以控制通过IGBT的电流

网友:
IGBT控制方式是 电流控制电压的器件,想控制电流 可接成恒流电路 或者 PWM控制

网友:
    IGBT无法控制电流的大小,IGBT只是一个开关器件,当接于电路中时,用于控制电路的通断时间。当IGBT接于电压源电路中时,关断时承受电压源电压,开通时只承受开通压降,所以电路中的电流由外电路的结构和IGBT开通和关断的规律来确定,既可以控制电流大小,也可以控制电流的方向。

网友:
    当IGBT接于电流源电路中时,情况同电压源。两种情况都要考虑IGBT的换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