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是一种SOC吗?

楼主(2022-06-21):
    FPGA是一种SOC吗?

网友:
    Altera FPGA可以做SOPC,就是自己建CPU,在CPU上跑系统,说FPGA是一种SOC也不算错,只是需要你根据需求定制CPU,不过,FPGA的主要应用真的不在SOC上。

网友:
    往长远看显然是soc。
fpga自由度高,但是有效利用率太低。但是就现在的水平来说,fpga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