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块开窗问题

楼主(2022-06-21):
因设计不到位导致线路板制作中出现IC脚以及元件的散热块没有开窗问题,该怎么解决?+ G4

网友:
数量少就手工刮开。多的话就没办法。

网友:
    对测试点的设置应单独起一个焊盘,避免与过孔相同

网友:
    重新设计改版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