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线路板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06-21):
FPC柔性线路板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FPC柔性线路板都会经过表面镀层处理,可有效防止氧化,储存时对环境有一定的要求,温度需控制在25°C以下,湿度需控制在50%-70%范围内。

网友:
FPC柔性线路板的耐折性强,但是导体裸露部分不适合弯折,也不可在导通孔上直接进行弯折,FPC油墨型保护层在组装过程中严禁发生超过90°C以上的弯折,更不可进行180°C弯折,可能会发生断线等问题。

网友:
FPC柔性线路板应力集中的区域,例如覆盖膜、金手指端、外形转角处等,在组装过程中,容易产生线路断裂现象,因此使用时需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