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10 2.8V-40V升压BOOST 恒压芯片 筋膜枪专用芯片

楼主(2022-06-21):
说明
L4010是一款外围电路简单的 BOOST 升压恒压控制驱动芯片,适用于 2.8-40V 输入电压范围的升压恒压电源应用领域,启动电压可以低至 2.5V。
      SL4010会根据负载的大小自动切换 PWM,PFM和burst 模式以提高各个负载端的电源系统效率。
L4010可以通过 EN 脚实现低待机关机功能,当 EN 脚接 VIN 的时候,系统正常工作,当EN 脚位被拉低, 系统关机,此时流入芯片内部的电流小于 2uA,进入低功耗待机模式。
      SL4010还可以通过 ROSC 脚设置系统开关频率,当ROSC 悬空,开关频率为 130KHz,当ROSC 拉高,开关频率为 260KHz,如果需要别的开关频率,可以在ROSC 上对地加电阻实现。
      SL4010支持软启动功能,调节 SS 端口的电容大小,可以改变软启动的时间。
L4010支持逐周期的限流保护,输出过压保护以及过温保护,当保护机制被触发时,芯片会及时关闭 GATE 的输出,有效保护电源系统以及输出负载。

    特性
宽输入电压:2.8-40V
    2.5V 启动
    高效率:最高可达 95%
    逐周期限流保护
可编程的软启动
内置过温保护
    内置过压保护
    支持PWM,PFM 以及 BURST 工作模式
支持低功耗关机模式
关机电流小于 2uA
    可设定工作频率
    恒压精度≤±3%
封装: ESSOP10

应用领域
    太阳能
    移动设备供电
    摄影灯光电源
LCD 背光显示
音频功放模块供电

芯片选型

网友A:
    主要应用于电源领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应用于电源领域吗?

    是的,有合适的方案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