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和hfss仿真曲线怎么做对比?

楼主(2022-06-21):
cst和hfss仿真曲线怎么做对比?

网友:
    大部分工程师在使用HFSS软件时都会发现,其对电脑的配置要求较高,尤其是内存。而且电大尺寸、超宽带的仿真要求的算力更是难以满足。

网友:
    CST恰恰弥补了HFSS仿真超宽带的短板,但是它在小尺寸、圆形等结构上的仿真精度不高。如下图所示,HFSS在边缘部分特别是圆形结构附件的三角网格剖分的特别细腻,而CST的六面体网格的剖分过于规整。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