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allegro打开别人画的PCB怎么有的元件删除不了也移动不了?

楼主(2022-06-21):
我用allegro打开别人画的PCB怎么有的元件删除不了也移动不了?

网友:
allegro的工具栏里有fix和unfix,,就是你看到的像 帽订一样的绿色的小图标,属标放上去就知道了。
在选 项里面选择COMP,线条, VIA 都可以fix 和unfix.

网友:
    那个allegro的工具栏里有个fix和unfix,fix就是锁定,锁定内容包括元器件,连接线等。锁定后就不可以更改。想删除或是移动已锁定的器件,就先用unfix将其解锁后在执行吧 ,当然解锁的时候你也要勾选上器件或是什么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