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四端口 MOS器件哪里有?

楼主(2022-06-21):
Pspice仿真中 需要一个带衬底的 4端口MOS器件 但是在元件库里都没找到?请问有现成的模型吗?

网友:
打开放置元器件窗口,在最下方找到search for part(并且将“+”点开)将path设置到:CADENCE\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下,然后在search for里面输入你要查找的关键字(比如lm124)。可以输入“*”后面加关键字(表示模糊查找)然后搜索就会找到相应的器件。用这个软件仿真时一般都用的是确定的器件,因为每个器件的仿真模型参数不一样,比如你要用飞利浦的mosfet就可以去PHIL_FET中查找。如果只是随便找个仿真模型做原理仿真的话可以在breakout库中找到Nmos管和Pmos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