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源RC滤波器的频率范围

楼主(2022-06-21):
公司是做心电等信号采集设备的,我负责做滤波器的测试板,以前没深入接触过滤波器。最近做的一阶无源RC滤波测试,就是两个元件的最简单低通和高通。低通测试了50Hz,100Hz都是截至频率比较准确的,但是高通0.1Hz,0.5Hz,1Hz的截至频率都和理论值有很大差别,其中,0.5Hz和1Hz的截至频率(0.707倍幅值处)都在2Hz附近,0.1Hz的在0.6Hz。好像不是低通和高通的原因,高通有问题,同样频率的低通也不行。其中电阻是1%精度,电容是5%精度。不太理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正常得嘛?是实验环境不行?还是信号频率太低,无源RC滤波不能按照理论计算工作?

网友:
    没接触过这方面

网友:
    示波器本身的输入电阻要考虑
    大电容精度都不高

网友:
    这么低的截止频率,高通需要的电容会很大,注意大电容的误差影响把

楼主:
    好的,感谢上面的回复,打算换电容试试,并用射频线接头和示波器连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