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DO的MOS管是工作在什么工作区

楼主(2022-06-22):
请问LDO的mos是工作在什么工作区啊,我看网上介绍是饱和区;
可能是我自己对MOS了解的不深啊,就想弱弱的问一句:
对于LDO来说,MOS管不是承担了一部分压差吗,如果是饱和区,相当于一个小电阻,那个输入输出之间的压差,跑哪里去了呢?
例如,输入5V,输出3V;
那么压差2V,这个2V不是就是在MOS上吗,MOS管在饱和区相当于完全导通,Ron假设100mohm
那么,这个2V÷100mohm=20A;
想想太可怕了啊,20A,我估计都爆炸了;
麻烦各位大神了,能否帮忙指导一下啊?

网友:
    线性放大区。

网友:
    根据工作条件确定:
比如开路输出,可以近似看作截止区。
    如果压差比较大,负载电流不小,工作中恒流区或者也叫饱和区,
如果压差小,负载电流不小,工作在变阻区。
    恒流区与变阻区分界点一般在 Vds  = (Vgs - Vth); Vgs>Vth;

网友:
    LDO中的MOS并不是完全导通的,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可变电阻。压差大的时候,电阻大来消耗更多的功率;压差小的时候,电阻小

网友:
    饱和区或放大区。当压差足够,就是放大区,压差不够,就是饱和区。

网友:
    只能是放大区啊,如果不能动还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