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发热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2-06-22):
    无线充电发热问题如何解决?大家有兴趣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增大功率器件的功率,加装合适的散热片,或者使用强冷风扇

网友:
    从电路上去解决 。 首先芯片的方案,再者电路的优化,是做多少W的?

网友:
    提高效率,加大散热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