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用的升压功能的稳压芯片

楼主(2022-06-22):
手头有一款电池灯,要求用3.7V  900mAh的锂电池供电,LED灯具系统供电电压为3.3V,现在用的稳压芯片是HT7533 测试发现个问题,LED灯的电流远远达不到要求,而且当锂电池的电压降到2.6V的时候,HT7533就木有输出了,电池的使用效率太低,大家看下能不能帮忙介绍几款稳压芯片,输出电压范围在1.5V~5V的,输出电压为3.3V,电流为600mA左右。

网友:
    楼主,你用的HT7533 是线性稳压,这种是降压型使用。说白了就是个LDO,不管你输入多大的电压,只要在输入范围内那输出都是3.3V,电流又一样。所以损失的能量都发热去了。灯应该对纹波要求不大可以考虑用DCDC呀,如果成本要求没那么高可以考虑使用升降压的DCDC,那要你就可以使用时间更长,至于降压线的DCDC太多了,自己找。

网友:
    这种LED驱动芯的很多的!你在网上找一下会很多选择的啊。

网友:
    输入电压为1.5~5V的,输出电压是3.3V,这个不是横跨降压和升压?

网友:
    当3.7V锂电池的电压降到2.6V的时候,应该是算没有电量。根本是锂电池不能提供稳定的电源,即使经过升压功能的芯片也很难达到再撑一段时间。

网友:
    找BUCK-BOOST电源芯片。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3.7V锂电池降到2.6V就几乎没电了,该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