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logic中会提示pin decal pin not found in library?

楼主(2022-06-22):
请问为什么logic中会提示pin decal pin not found in library?

网友:
这是库里面没有找到相应的pin

网友:
可能是由PCB和原理图库的管脚个数不一样,或是管脚名不一样产生的错误!检查一下。

网友:
我在台式机上出现上面的这种情况,笔记本上一样的步骤就没出现,不知道神马原因,用的是PADS9.0,难道是软件没装好?

网友:
在元件库列表中要将common库加载进来。

网友:
你装软件时,软件自身带的一些库你没加,或者你有天误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