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libvuforia.so怎么办?

楼主(2022-06-22):
找不到libvuforia.so怎么办?

网友:
以前Vuforia的版本具有jni,这个库需要我们手动编译,会比较麻烦,最新的demo已经不需要了。因此效率也高了很多,代码也相对比较容易了。

网友:
确保这个xml能够找到so文件,可以把工程放到sdk/samplem目录下。

网友:
手动将libvuforia.so文件拷贝到工程libs/armeabi-v7a下,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