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购二极管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2-06-22):
选购二极管要注意什么?

网友:
    搞淸楚二极管是低频管还是高频管,即工作频率得高低。

网友:
    要看额定工作电流的大小

网友:
    1.体积、形状、安装尺寸,散热装置以及性能。
2.用途:高压整流或是检波,变容还是稳压管。
    3.熟知常用二极管的常用型号、性能、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