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6-22):
    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负载类型、电压、电流参数不同。负载类型:晶体管输出只能接直流负载,而继电器输出接交流、直流负载均可。电流:晶体管输出电流大小为0.2A-0.3A,继电器输出电流大小为2A。电压:晶体管可接直流24V(一般最大在直流30V左右,继电器可以接直流24V或交流220V)。

网友:
    晶体管输出一般用于高速输出,如伺服/步进 等,用于动作频率高的输出:如温度PID控制,主要用在步进电机控制,也有伺服控制,还有电磁阀控制(阀动作频率高)。 晶体管主要用于定位控制,要用晶体的输出来发出脉冲。继电器是不能用发出脉冲的,也就不能定位控制了。如果用继电器去控制定位伺服或是步进的话就还要加定位模块,经济上不划算。而用一个晶体管输出的就可以控制伺服等。

网友:
    继电器是机械元件所以有动作寿命,晶体管是电子元件,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继电器的每分钟开关次数也是有限制的,而晶体管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