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流量源对内阻的要求

楼主(2022-06-22):
电源模块电压源的内阻越小,电源模块流量源对内阻的要求越高!
一、在对复杂电源模块路分析求解时,应将实功率模块电源的功率模块电路等效为理想的电源模块源,实功率模块电源的重要参数是模块的内阻和动态力,有两种理想的模块电源:
(1)电源模块的电压源,它在电源模块电路中具有相同的终端功率模块电压,也称为恒压源;
(2)一种是功率模块流源,其中功率模块电路中有恒定的功率模块流,也称为恒流源;将真实功率模块源直接转换为理想的模块电源,可将真实电源模块电源等效为具有内电阻串联的电源模块电压源,或等效于与功率模块电阻并联的电源模块流源,并可将真实功率模块电源转换为具有内部电阻的电源模块电压源,或等效于与功率模块电阻并行的电源模块流源;经过等效变换后,功率模块电路各元件之间的关系变为单串并行关系,从而将复杂的功率模块电路转换为简单的功率模块电路。

二、如何理解“理想恒压源、恒流源”?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电源模块的来源:
(1)存在内阻;
(2)电源模块有恒定的电动势;
(3)在电源模块电路的中间,电源模块的电压和功率模块的流量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三、在何种情况下,真正的模块电源可以等效为“理想的恒压源和恒流源”?
(1)当功率模块中负载功率模块的电阻远大于内阻时,或当内阻较小时,可视为电源模块末端电压恒定的电源。
(2)当功率模块电路的负载功率模块电阻远小于内阻,或内阻大到无穷大时,可视为终端功率模块的恒功率模块流量源,例如,在晶体管放大器功率模块电路中,集热器功率模块的功率模块流量与负载大小无关,可视为功率模块流量源。

网友A:
理想恒压源、恒流源。||ヽ(* ̄▽ ̄*)ノミ|Ю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想恒压源、恒流源。||ヽ(* ̄▽ ̄*)ノミ|Ю学习学习

学习这个能搞什么设计。
我就是想玩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