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热释电红外检测报警器程序

楼主(2022-06-22):
两种模式:一种紧急报警模式,另一种布防报警模式。

三个LED指示灯:红色为报警指示灯(检测到有人报警时闪亮)、绿色为布防指示灯(等待布防时1s一闪、进入布防状态时常亮)、黄色为传感器信号指示灯(有信号就亮,否则灭)。

按下布防键,系统计时20秒进入布防状态(此时绿色的led灯闪烁),20秒后系统进入布防状态(此时绿色的led亮长亮),此时当有人靠近时,黄色信号灯亮,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将信号输送给单片机,单片机接收到信号蜂鸣器响,红色led灯亮,实现声光报警。

当遇到特殊情况时,按下按键1(紧急报警键),系统马上报警。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感应人体,当感应到人输出高电平,没感应到人输出低电平。

四个按键:按键1紧急报警按键、按键2布防按键、按键3撤防按键、单独的是复位按键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 //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 平时为0  有输出为1
  • sbit beep  = P2^5;           //蜂鸣器定义
  • sbit red   = P0^1;           //红色发光二极管定义
  • sbit green = P0^4;           //绿色发光二极管定义
  • sbit yellow = P0^7;           //黄色发光二极管定义
  • sbit hw    = P0^0;           //红外热释传感器定义
  • bit flag_500ms = 0;
  • uchar flag_alARM ;     //报警标志位
  • uchar flag_bufang ;    //布防标志位
  • uchar flag_bufang_en ; //布防标志位使能
  • uint  flag_value;      //用做定时器的变量
  • /***********************1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1ms(uint q)
  • {
  •         uint i,j;
  •         for(i=0;i<q;i++)
  •                 for(j=0;j<120;j++);
  • }
  • /********************独立按键程序*****************/
  •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
  •         static uchar key_new;
  •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         P1 |= 0xff;
  •         if((P1 & 0xff) != 0xff)                //按键按下
  •         {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                 if(((P1 & 0xff) != 0xff) && (key_new == 1))
  •                 {                                                //确认是按键按下
  •                         key_new = 0;
  •                         switch(P1 & 0xff)
  •                         {
  •                                 case 0xfb: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                                 case 0xf7: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                                 case 0x7f: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
  •         }
  •         else   //按键松开
  •                 key_new = 1;
  • }
  • /******************对应不同按键处理**********************/
  • void key_with()
  • {
  •         if(key_can == 1)         //按键紧急报警
  •         {
  •                 flag_alarm = 1;  //报警标志位 ;
  •         }
  •         if(key_can == 2)     //布防按键
  •         {
  •                 flag_bufang_en = 1;
  •         }
  •         if(key_can == 3)         //取消报警  把变量清零
  •         {
  •                 flag_alarm = 0;
  •                 flag_bufang = 0;
  •                 flag_bufang_en = 0;
  •                 flag_value = 0;
  •                 beep = 1;
  •                 red = 1;  //关闭红灯
  •                 green = 1; //关闭绿灯
  •                 yellow = 1; //关闭黄灯
  •         }
  •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 void time_init()
  • {
  •         EA   = 1;                   //开总中断
  •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
  • /******************红外报警处理**********************/
  • void hongwai_dis()
  • {
  •         if(flag_bufang_en == 1) //准备开始布防
  •         {
  •                 green = ~green;           //绿灯闪
  •         }
  •         if(flag_bufang == 1)   //确认布防
  •         {
  •                 green = 0;         //如果延时布防成功 绿灯长亮
  •                 if(hw == 1)               //红外有输出
  •                 {
  •                         flag_alarm = 1;
  •                 }
  •         }
  •         if(flag_alarm == 1)           //报警
  •         {
  •                 red = ~red;                   //红灯报警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
  • }

网友A:
那四个按键接哪,程序里没有分配引脚
是不是:这三行啊。
case 0xfb: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f7: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f: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四个按键接哪,程序里没有分配引脚
是不是:这三行啊。
case 0xfb: key_can = 1; break;          //得 ...

学习学习。||ヽ(* ̄▽ ̄*)ノミ|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