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7种应用电路详解

楼主(2022-06-22):
1、二极管7种应用电路详解之一
许多初学者对二极管很"熟悉",提起二极管的特性可以脱口而出它的单向导电特性,说到它在电路中的应用第反应是整流,对二极管的其他特性和应用了解不多,认识上也认为堂握了一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就能分析二极管参与的各种电路,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而日在某种程度上是害了自己,因为这种定向思维影响了对各种二极管电路工作原理的分析,许多二极管电路无法用单向导电特性来解释其工作原理。
二极管除单向导电特性外,还有许多特性,很多的电路中并不是利用单向导电特性就能分析二极管所构成电路的工作原理,而需要掌握二极管更多的特性才能正确分析这些电路,例如二极管构成的简易直流稳压电路,二极管构成的温度补偿电路等。

9.4.1 二极管简易直流稳压电路及故障处理
二极管简易稳压电路主要用于一些局部的直流电压供给电路中,由于电路简单,成本低,所以应用比较广泛。
二极管简易稳压电路中主要利用二极管的管压降基本不变特性。
二极管的管压降特性∶ 二极管导通后其管压降基本不变,对硅二极管而言这一管压降是 0.6V 左右,对锗二极管而言是0.2V左右。
如图 9-40 所示是由普通 3只二极管构成的简易直流稳压电路。电路中的VD1、VD2和 VD3是普通二极管,它们串联起来后构成一个简易直流电压稳压电路。

1.电路分析思路说明
分析一个从没有见过的电路工作原理是困难的,对基础知识不全面的初学者而言就更加困难了。
关于这一电路的分析思路主要说明如下。
(1)从电路中可以看出3只二极管串联,根据串联电路特性可知,这3只二极管如果导通会同时导通,如果截止会同时截上。
(2)根据二极管是否导通的判断原则分析,在二极管的正极接有比负极高得多的电压,无论是直流还是交流的电压,此时二极管均处于导通状态。从电路中可以看出,在 VD1 正极通过电阻 R1 接电路中的直流工作电压+V,VD3 的负极接地,这样在3只串联二极管上加有足够大的正向直流电压。由此分析可知,3只二极管VD1、VD2和VD3是在直流工作电压+V作用下导通的。
(3)从申路中还可以看出,3只二极管上没有加入交流信号申压,因为在VD1 正极即电路中的A 占与地之间接有大容量电容 C1,将 A 点的任何交流电压旁路到地端。
2. 二极管能够稳定直流电压原理说明
电路中,3只二极管在直流工作电压的正向偏置作用下导通,导通后对这一电路的作用是稳定了电路中A 点的直流电压。
众所周知,二极管内部是一个 PN 结的结构,PN 结除单向导电特性之外还有许多特性,其中之一是二极管导通后其管压降基本不变,对于常用的硅二极管而言导通后正极与负极之间的电压降为0.6V
根据二极管的这一特性,可以很方便地分析由普通二极管构成的简易直流稳压电路工作原理。
3只二极管导通之后,每只二极管的管压降是 0.6V,那么3只串联之后的直流电压降是0.6×3=1.8V。
3.故障检测方法
检测这一电路中的3只二极管最为有效的方法是测量二极管上的直流电压,如图9-41所示是测量时接线示意图。如果测量直流电压结果是1.8V左右,说明3 只一极管工作正常∶ 如果测量直流电压结果是0V,要测量直流工作电压+V是否正常和电阻 R1是否开路,与3只二极管无关,因为3只二极管同时击穿的可能性较小;如果测量直流电压结果大于1.8V,检查3只二极管中有一只开路故障。

2、二极管7种应用电路详解之二
9.4.2二极管温度补偿电路及故障处理
众所周知,PN结导通后有一个约为0.6V(指硅材料PN结)的压降,同时PN结还有一个与温度相关的特性∶PN结导通后的压降基本不变,但不是不变,PN结两端的压降随温度升高而略有下降,温度愈高其下降的量愈多,当然 PN 结两端电压下降量的绝对值对于0.6V 而言相当小,利用这一特性可以构成温度补偿电路。如图9-42所示是利用二极管温度特性构成的温度补偿电路。

对于初学者来讲,看不懂电路中VT1 等元器件构成的是一种放大器,这对分析这一电路工作原理不利。
在电路分析中,熟悉VT1等元器件所构成的单元电路功能,对分析VD1 工作原理有着积极意义。了解了单元电路的功能,一切电路分析就可以围绕它进行展开,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1.需要了解的深层次电路工作原理
分析这一电路工作原理需要了解下列两个深层次的电路原理。
(1)VT1等构成一种放大器电路,对于放大器而言要求它的工作稳定性好,其中有一条就是温度高低变化时三极管的静态电流不能改变,即 VT1 基极电流不能随温度变化而改变,否则就是工作稳定性不好。了解放大器的这一温度特性,对理解VD1构成的温度补偿电路工作原理非常重要。
(2)三极管VTI有一个与温度相关的不良特性,即温度升高时,三极管VT1基极电流会增大,温度愈高基极电流愈大,反之则小,显然三极管 VT1 的温度稳定性能不好。由此可知,放大器的温度稳定性能不良是由于三极管温度特性造成的。
2.三极管偏置电路分析
电路中,三极管VT1 工作在放大状态时要给它一定的直流偏置电压,这由偏置电路来完成。
电路中的R1、VD1和R2构成分压式偏置电路,为三极管VT1基极提供直流工作电压,基极电压的大小决定了VT1基极电流的大小。如果不考虑温度的影响,而且直流工作电压+V的大小不变,那么VT1 基极直流电压是稳定的,则三极管VT1的基极直流电流是不变的,三极管可以稳定工作。
在分析二极管VD1 工作原理时还要搞清楚一点∶VT1是 NPN 型三极管,其基极直流电压高,则基极电流大;反之则小。

网友:
二极管温度补偿电路及故障处理,这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