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FPGA的接口电路时,应该怎么实现呢?

楼主(2022-06-22):
    设计FPGA的接口电路时,要求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都小于5us(空载带4m电缆),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主要看你的驱动电流有多大和信号频率是多少?既然你的沿小于5us应该是很慢的信号。

网友:
    对于FPGA来讲没有问题。剩下的就是看信号标准和驱动电流了。

网友:
    因为FPGA支持的点评种类很多,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电平?我猜你可能需要信号远传(4m电缆),我觉得用LVDS比较好一些。当然你的速度很慢用LVCMOS或者LVTTL也一样。
    接口电路主要考虑电平种类,驱动大小,输出信号对于下游器件的建立、保持时间等。说白了就是看与之接口的芯片的电平与时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