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TM32 (Cortex M3)和GD32(RISC-V)上用Rust开发?

楼主(2022-06-22):
如何在STM32 (Cortex M3)和GD32(RISC-V)上用Rust开发?

网友:
嵌入式的特点就在于指令集 (ISA) 特别多,如果一门语言想要应用到嵌入式,首先自然是得能编译出兼容不同指令集的程序。

网友:
Rust 早期编译器是 rustc 提供代理 (proxy),将编译任务传递到后端实际的编译器来进行编译,这样就可以编译出不同指令集的程序。

网友:
首先 rustc 是编译器,可以用 rustc 编译 rust 程序 (*.rs)生成二进制文件。但是一个个文件手动 rustc 编译是非常辛苦的,所以 rust 提供了 cargo 软件包管理器,可以 cargo new 生成项目,cargo build 编译,cargo run 运行,非常方便。
rustup 这个工具是用来管理 rust 工具链的,前面提到 rust 集成了 LLVM,但是程序要想在嵌入式环境运行,除了编译器还需要一个运行环境(Runtime),而 rustup target list 就可以看到不同的目标环境,这些环境会提供编译好的 rust-std,例如我安装好了 riscv 和 armv7 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