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可以仿真最多多少个波长的RCS

楼主(2022-06-22):
    CST2008最多可以仿真多少个波长的RCS?500个波长能否支持?是否用多层快速多极子来计算?

网友:
    500个波长啊,可能程序是支持的,不过最好在有128个以上cup的并行机上算,我的经验是在曙光并行机上算10个波长×10波长×2波长的,算了 10个小时。500个没算过。

网友:
    10X10X2的东西没必要用并行机算吧?找个4核的机器多加点内存就能算了。

网友:
    如果偶没弄错的话曙光用的是amd的单核cpu吧?
    如果可以share memory的cpu的数量不比4大太多的话,现在用4核的cpu的pc应该不会慢很多。因为cst的i-solver现在还只支持openmp的并行方式。
    另外建议乃在用mlfma求解类似于谐振结构的问题的时候尝试一下不同的preconditioner,或者可以减少一些迭代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