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在Allegro中如何更改字体和大小(丝印,位号等)

楼主(2022-06-22):
求问在allegro中如何更改字体和大小(丝印,位号等)

网友:
    框住要修改的所有TEXT可以批量修改。
  1、allegro 16.0: setup->design->parameter->text->setup text sizetext blk;
  2、字体编号photo width;
  3、配置线宽width,height;
      4、配置字体大小 改变字体大小lass->ref des->new sub class->silkscreen_top;
      5、最后选你准备改变的TEXT,框住要修改的所有TEXT可以批量修改。
      如果修改顶层丝印要先关掉底部丝印层,silkscreen_bottom和display_bottom。

网友:
    框住要修改的所有TEXT可以批量修改allegro 16.0: setup->design->parameter->text->setup text sizetext blk:字体编号photo width: 配置线宽width,height:配置字体大小 改变字体大小lass->ref des->new sub class->silkscreen_top最后选你准备改变的TEXT,框住要修改的所有TEXT可以批量修改,注意:如果修改顶层丝印要先关掉底部丝印层,silkscreen_bottom和display_bottom在建封装的时候可以设定

网友:
    配置字体:allegro 15.2:
setup->text sizestext blk:字体编号
photo width: 配置线宽
width,height:配置字体大小
改变字体大小:

      edit->change,然后在右边控制面板find tab里只选text(只改变字体)然后在右边控制面板options tab里line width添线的宽度和text block里选字体的大小。
    最后选你准备改变的TEXT,框住要修改的所有TEXT可以批量修改
allegro 16.0:

etup->design->parameter->text->setup text sizetext blk:字体编号
    photo width: 配置线宽
    width,height:配置字体大小

  改变字体大小:edit->change,然后在右边控制面板find tab里只选text(只改变字体)然后在右边控制面板options tab里line width添线的宽度和text block里选字体的大小。

lass->ref des->new sub class->silkscreen_top最后选你准备改变的TEXT,框住要修改的所有TEXT可以批量修改。
注意:如果修改顶层丝印要先关掉底部丝印层,silkscreen_bottom和display_bot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