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怎么实现无功补偿的

楼主(2022-06-22):
为什么能利用电容器与电动机需要的无功功率正好反相的原理,就地给电动机提供无功功率?

网友:
    IGBT是一个电力电子元件,在电路中做开关使用,类似于可控硅。

网友:
    IGBT要完成无功补偿,必须配合其他元件构成系统才能达到目的,比如有源补偿装置、无源补偿装置(动态电容柜),等等。

网友:
    IGBT是将强电流、高压应用和快速终端设备用垂直功率MOSFET的自然进化。由于实现一个较高的击穿电压BVDSS需要一个源漏通道,而这个通道却具有很高的电阻率,因而造成功率MOSFET具有RDS(on)数值高的特征,IGBT消除了现有功率MOSFET的这些主要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