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破孔测试是什么?

楼主(2022-06-22):
请问FPC破孔测试是什么?

网友:
钻孔后会在FPC覆盖层保护干膜,在孔的位置如果干膜破裂了,显影蚀刻时,蚀刻液漏入孔内导致过蚀刻。如果会取样板过蚀刻,在外观检查孔内是否有蚀刻液。

网友:
PC破孔测试是FPC性能测试的其中一项,主要是为了检测FPC孔内有无蚀刻液的流渗,FPC钻孔后会在覆盖层上加一层保护干膜,如果这层干膜破裂,在蚀刻时,蚀刻液漏入FPC孔内,就会导致FPC性能出现问题,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