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 lm25118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2-06-22):
    有哪位大哥用过LM25118这款电源IC,我在调试时,发现我的电源输出,当电流大于1A时,输出电压就会掉下来,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I, M0 b0 k" a! b

网友:
    保护了    估计是温度太高了     或者过流了   加散热片或者扩流

网友:
    1、查看所有的元件是否达到了最大值(特别是电感的参数)。2、加大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