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GND线的画法

楼主(2022-06-22):
altium Designer中画GND线,要加粗,还要边缘齐整,而直接修改线宽,会在导线末端产生半圆弧形,不美观。而多画几条线,要么规则报错,要么后一条线画好以后,前一条线自动消失了。 求助,这类加粗的GND线如何画?就像下图一样

网友:
    在画线的时候直接按tab键,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面将线宽改成你想要的,然后回车继续画线就可以了。步骤如下:
    1)快捷键P+L,在起点处点一下鼠标左键;
    2)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面将line width处的数字改成你想要的数字,注意是以mil为单位的;
    3)按下回车键,继续画线,以后画出来的线都是你改过的宽度;
    4)想改成其他宽度,都按上述步骤操作即可。
    更复杂的方法是去修改布线的设计规则,为GND VCC等线设置专门的线宽。

网友:
    放置 solid region 或者 polygon pour  并设置其net连接到Gnd

网友:
    走好线后,用P、R铺实心铜

网友:
    把GND网络的loop属性给取消掉走线就不会自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