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如何测放大倍数?

楼主(2022-06-22):
    晶体管如何测放大倍数?

网友:
    如果是PNP晶体管,那么将晶体管的集电极(c)和基极(b)放在万用表两端测量即可。

网友:
    1、如果是PNP晶体管,那么将晶体管的集电极(c)和基极(b)放在万用表两端测量即可。
2、如果是NPN晶体管,那么将晶体管的发射极(e)和基极(b)放在万用表两端测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