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关于内存clamshell拓扑相关问题

楼主(2022-06-22):
受空间限制内存不得不用clamshell拓扑正面4颗背面4颗,没用过clamshell,网上资料也很少,有几个问题向各位请教:
1、双面都有颗粒能像双rank那样一面颗粒不动另一面颗粒地址镜像吗?可以的话应该如何处理?
2、针对这种设计想要内存频率跑的高一些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A:
    clamshell拓扑是节省空间,但是对走线要求比较高,且可以调换特定地址管脚

网友B:
    https://zhuanlan.zhihu.com/p/353157373   部分地址线可以镜像,我们公司以前有做过,是DDR3。速率要高优先解决stub,表底贴效果肯定没那么好,可以仿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amshell拓扑是节省空间,但是对走线要求比较高,且可以调换特定地址管脚

    您好,请问地址镜像就是按资料上那些信号pin对调吗,不需要其他处理吗,比如双rank的CKE0/1 CS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zhuanlan.zhihu.com/p/353157373   部分地址线可以镜像,我们公司以前有做过,是DDR3。速率要高优 ...

    您好,请问地址镜像就是按资料上那些信号pin对调吗,不需要其他处理吗,比如双rank的CKE0/1 CS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地址镜像就是按资料上那些信号pin对调吗,不需要其他处理吗,比如双rank的CKE0/1 CS0/1

别人弄的,就只是颗粒端的网络互换了,减小表底贴的分支过长,其他的貌似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弄的,就只是颗粒端的网络互换了,减小表底贴的分支过长,其他的貌似没变

好的,谢谢

网友C:
    做过clamshell的DDR4设计,两个DDR4 controllers, 8片颗粒,4正4反,工程不允许地址镜像,所以仍然用常规 daisy chain. PCB需要20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clamshell的DDR4设计,两个DDR4 controllers, 8片颗粒,4正4反,工程不允许地址镜像,所以仍然用常规 d ...

考虑如果能镜像的话表层分叉会短质量会好些,不能就把线头往外拉看看剩下再怎么优化,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