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检查方法

楼主(2022-06-22):
  PCB布线检查方法

   PCB布线设计完成后,需要检查PCB布线设计是否符合规则,制定的规则是否不符合PCB生产工艺的要求。PCB布线后如何检查?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了PCB布线检查方法,一起来看看吧!

  一般PCB布线后需要检查的项目包括:一般PCB设计图纸检查项目、PCB物理特性检查项目、PCB安装要求、PCB电气特性检查项目、PCB机械设计因素、PCB拔出要求、PCB电气注意事项、PCB机械注意事项、PCB布线路径和定位、PCB导线间距、PCB宽度和厚度、PCB导线图形检查和PCB设计项目检查项目列表。

  1.检查通孔之间的距离是否合理。
  2.检查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是否合适。
  3.检查关键信号线是否采取了最佳措施。
  4.检查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是否有独立的接地线。
  5.检查PCB中添加的图形是否会导致信号短路。
  6.检查PCB上是否有工艺线。
  7.检查多层PCB板中电源层的外框边缘是否缩小。

  希望这些可以为您提供一些参考!

网友:
    软件自带的也有检查命令可以检查一些连接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