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模拟电路中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2-06-22):
  设计模拟电路中常见问题解答

  模拟电路是设计师最头疼的问题。对于最常见的晶体管,当我们分析它时,我们必须首先分析直流偏置,然后分析交流输出电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模拟电路已经为电子工业奠定了基础。到目前为止,电子技术已经发展到如此高的水平。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各种电子电路的发展,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电子技术都离不开放大技术。即使在数字芯片内部,基本单元也是一个互补源接地放大器电路。

  模拟电路的关键是多学多做。拍电影时,你自然知道必须掌握这些知识点。今天,小编为大家总结了模拟电路设计中应注意的十二个问题,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1)为了获得稳定性好的反馈电路,通常需要在反馈回路外使用小电阻或扼流圈为电容性负载提供缓冲。
  (2)由于大部分的辐射是由共模电压和电流产生的,并且因为大部分环境的电磁干扰都是共模问题产生的,因此在模拟电路中使用平衡的发送和接收(差分模式)技术将具有很好的 EMC 效果,而且可以减少串扰。平衡电路(差分电路)驱动不会使用 0V 参考系统作为返回电流回路,因此可以避免大的电流环路,从而减少 RF 辐射。
  (3)避免使用对电场非常敏感的高阻抗输入或输出。
  (4)输入和输出滤波器应放置在外部电缆的连接处。由于天线效应,非屏蔽系统内的任何接线都需要过滤。此外,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或开关模式的转换器屏蔽系统内的接线处也需要滤波。
  (5)应使用EMC滤波器,所有IC相关滤波器应连接到本地0V基准面。与数字集成电路一样,模拟集成电路的电源和接地参考引脚需要高质量的射频去耦。然而,模拟集成电路通常需要低频功率去耦,因为模拟元件的电源噪声抑制比(PSRR)在高于1kHz后几乎没有增加。RC或LC滤波应用于每个运算放大器、比较器和数据转换器的模拟电源线上。电力滤波器的转角频率应补偿装置的PSRR转角频率和偏斜,以便在整个工作频率范围内获得所需的PSRR。
  (6)为了获得稳定的线性电路,必须通过无源滤波器或其他抑制方法(如光电隔离)保护所有连接。
  (7)应使用EMC滤波器,所有IC相关滤波器应连接到本地0V基准面。
  (8)对于高速模拟信号,根据其连接长度和通信的最高频率,传输线技术是必要的。即使对于低频信号,使用传输线技术也可以提高其抗干扰能力,但如果没有正确匹配的传输线,就会产生天线效应。
  (9)在反馈回路之外,不要使用有源电路来过滤或控制EMC的射频带宽,而只能使用无源元件(最好是RC电路)。积分反馈法只有在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大于闭环增益时才有效。在较高频率下,积分电路无法控制频率响应。
  (10)积分反馈电路通常需要串联一个小电阻(约560Ω),每个积分电容大于10PF。
  (11)一些模拟IC对射频场特别敏感,因此通常需要使用安装在PCB上并连接到PCB接地层的小型金属屏蔽盒来屏蔽此类模拟元件。请注意确保冷却带已安装到位。
  (12)比较器必须具有滞后(正反馈),以防止由于噪声和干扰以及断点处的振荡而导致错误的输出转换。使用比较仪的速度不得超过要求(使DV/dt保持在符合要求的范围内,并尽可能低)。

  模拟电路几乎覆盖了整个电子领域。任何电子电路的功能实现都涉及模拟电路。模拟电路的设计通常比数字电路更难,设计者的水平也更高。这也是为什么模拟电路系统比数字电路系统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网友:
    想起来我以前上模电课的时候,脑子里就是一团浆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