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热敏电阻的常见应用分析

楼主(2022-06-22):
  PTC热敏电阻的常见应用分析

   PTC热敏电阻是一种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随着温度的增加电阻也随之增加。这种电阻通常是以钛酸钡为材料,通过不同的生产工艺,不同的应用需要制成一种特殊形状的元件,我们经常利用其电阻-温度、电压-电流和电流-时间三个特性,不同的特点根源在于不同的包装要适应不同的场合。

  1、过压、过流、过载等保护
   PTC过压,过流、过载等保护非常广泛使用,PTC直接串联电路中,电路短路或其他原因导致当前,PTC热敏电阻可以抑制电流太大,甚至阻止当前保护所需的元件或电路。主要用于电力变压器、各种充电器、各种仪器仪表等过流过热保护的场合,这是PTC热敏电阻应用最广泛的一个作用,我们也看到的较多,尤其是在电力设备中。
   PTC热敏电阻串联进电路中作为过流保护元件,即保护变压器。当电路由于各种原因引起某个元件或负载短路导致过大电流时,此时PTC热敏电阻就会起到作用,将抑制电路产生过大电流。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最大无功电流和工作电压时,还应考虑额定零功率电阻、工作温度范围和元件封装等因素。一般以电路正常工作时选择最大工作电流的1.5倍左右为宜。

  2、电机、马达、压缩机等启动辅助
  电动机起动时必须克服自身的惯性。例如单相起动,起动时需要较大的转矩。当转动正常时,所需要的转矩不是很大,这时,辅助电路可以加到电机上,可以理解为辅助源,相当于电动汽车爬坡需要更大的功率,将PTC热敏电阻串联成辅助电路。
  例如,对于冰箱压缩机,在启动时电阻热阻值变大,压缩电机的启动绕组通电,压缩机的主绕组同时运行。当电阻变得非常大时,起动绕组相当于断开,压缩机即可正常运行。
   PTC热敏电阻的作用,不仅用于开关电源,还有很多方面。

  3、彩色电视机、显像管等消磁应用
   PTC热敏电阻的作用是消除色差和地磁等杂散磁场对彩色画面的影响。普通彩电的自动消磁电路一般由消磁线圈和消磁电阻两部分组成。PTC退磁元件利用其电流-时间特性工作。
  串联接消磁电路后,由于PTC元件的初始电阻小,通过消磁线圈的初始电流大,使线圈产生强烈的交变磁场。PTC退磁元件由于自身发热,电阻会升高,电路中的电流会逐渐衰减,使线圈中的交变磁场也会减弱,从而达到退磁的目的。该系列产品用于彩电、彩电显示器及其它crt的消磁电路。

   PTC热敏电阻除了上述三种功能外,还具有温度检测与控制、电机过热保护、电烙铁恒温维护、灯丝预热延时启动、LED恒流补偿等多种功能。

网友:
PTC热敏电阻是一种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