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射频连接器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2022-06-22):
应该如何射频连接器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
射频连接器就是射频传输系统中能够以小的损耗和反射传输射频信号,并提供快速和反复的连接的一种连接器件。

网友:
配接电缆和使用频率范围是主要的因素

网友:
就看在可用频率范围内的插损、平坦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