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优化分形天线,是用matlab还是matlab和CST MWS联合仿真

楼主(2022-06-22):
CST优化分形天线,是用matlab还是matlab和CST MWS联合仿真

网友:
1. MATLAB控制CST的打开与运行。
2. CST仿真结束,把仿真数据传递给MATLAB。
3. MATLAB处理仿真数据。
4. 根据数据处理结果,MATLAB修改CST的变量值、并update。
5. 重复2-4的步骤,直至达到初始的仿真目标。

网友:
    CST不是专搞这个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