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给产品充电,如果避免断电关机?

楼主(2022-06-22):
1.插入TYPE-C后,产品主机就由适配器供电,充电管理IC同时给电池充电;2. 当拔掉适配器时候,产品主机就切换回电池经充电管理IC升压后供电,这里就涉及到:由适配器供电转为电池升压后供电,就像把一个开关从一边拨到另外一边,充电管理IC中间动作时间就会断电,会引起主机断电,请问有什么电路,可以在充电芯片切换的过程中,提供电压电流,然后等充电管理IC切换后,就由充电管理IC供电?谢谢

网友A:
你找找电源管理芯片,看有没有你想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电源管理芯片,看有没有你想要的功能

充电管理芯片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只能外搭电路

网友(2024-01-11):
    你的是什么充电芯片,正常情况下这样是不会出现断电,而且升压后输出电容和充电输出电容是比较大,短时间都可以撑一撑的呀。最好把电路贴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
    你用哪顆充電哀西?

早期踢哀(TI)的充電哀西有這問題,他們會建議在充電哀西的 MOS 管上,並接一顆蕭特基二極體加速瞬間放電。

网友:
    加大電容做緩衝也是一個方法!

网友:
    负载端可以试试多加大容量储能电容,另外断开适配器切换为电池升压供电,想办法加快升压电路的启动过程

网友:
    适配器端用二极管隔离,电池端升压本身就有二极管,升压电压低于适配器电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