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两个MOS管进行背靠背连接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2-06-22):
将两个MOS管进行背靠背连接是什么作用?

网友:
    如果是两个管子并联,就是加大电流,用两只管子代替一只管子,提高驱动能力。
    如果是 复合管连接,就是增大管子的跨导,即增大放大能力。

网友:
    避免寄生二极管产生的反向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