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进程会占用我们过多的内存和CPU信息呢?如何查看呢

楼主(2022-06-22):
哪些进程会占用我们过多的内存和CPU信息呢?如何查看呢

网友:
当服务的内存占用过多或者在使用时,会经常伴随着 cpu 的处理测试慢变或者无响应,这个时候我们排在服务器进程中占用的启动的。或者我们需要我们在查看的,我们需要观察相关过程时是否会出现内存增长过快。

网友:
top 命令包含更多的指标统计,相当于一个综合命令。
top 命令常用的性能分析是实时显示系统中Linux进程的能力,资源占用情况。
通过top命令可以快速实时知道服务器中的哪些进程会占用我们过多的内存和CPU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