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与CPLD+单片机

楼主(2022-06-22):
为什么做多路数据采集时要么只用FPGA,要么用cpld+单片机的形式,他们三者单独都有这个能力啊?请问区别在哪里?还有FPGA做采集时还要加上存储器?

网友:
它们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结构不同,设计流程不同,还有就是速度不同。我对FPGA的了解还只是皮毛,以前也只做过FPGA+STM32以太网传输的项目,当时用FPGA只是因为它的速度快,其实这个和CPLD+单片机是相同的。你上面说了,它们三者单独都有这些能力,当然,这是在低速场合才成立。也就是低于50M的传输速率时。平时用的单片机也就几十M的速率,在一些需要大数据吞吐量,高速率传输的场合,单片机就无法实现了。比如,当时我采集推、压力传感器的数据,要求纳秒级采集速度,而且每秒的数据量有十几兆,单片机是无法满足的。FPGA的时钟可以达几百兆,所以……。当然我的应用中,FPGA的功能就很单一,只让它做一件事。效率极高。

网友:
    在功能单一,数据吞吐量大,高速场合时,适合用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