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怎么修改默认单位:cadence中的schematic中器件尺寸单位默认如何修改?

楼主(2022-06-22):
cadence中怎么修改默认单位:cadence中的schematic中器件尺寸单位默认如何修改?

网友:
Cadence不需要修改器件尺寸单位,你要修改的是Allegro中默认的尺寸单位吧?setup----drawing size----user units, 选择你习惯的单位,Mil, CM,mm,inch都可以。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